求助:雷鸟3的控模拟口问题

楼主(2006-11-08):
雷鸟3自带的模拟线是9针的串口线,由于我的电脑没有9针的接口,所以想做一根25针并口的模拟线,但是不知道雷鸟控模拟口哪个是ppm的输出和地,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模拟口6个管脚各是什么信号,请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干吗不用转usb口,我用的振华的也是9针串口(母)玩G2,G3
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吗不用转usb口,我用的振华的也是9针串口(母)玩G2,G3
都挺好.

有转usb口的电路图吗,具体的那4根线如何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