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动力组(370动力组)可以吊机吗

楼主(2006-11-08):
有刷动力组(370动力组)可以吊机吗
用什么电池

网友A:
可以吊机、用7,2伏锂电。就是电机寿命太短(几小时)

楼主:
不是说有刷电调不支持锂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有刷电调不支持锂电吗

这跟电池类型无关,只跟电调设计电压有关,因为多数380、370有刷电机所承受的电压比较低,所以有刷动力系统一般都是使用7.2~8.4V,同时锂电相对便宜的有刷系统显得比较贵,很少人用锂电搭配而使用较便宜的镍氢或镍镉电池组,因此而造成大家的错觉认为有刷电调不支持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吊机、用7,2伏锂电。就是电机寿命太短(几小时)

我用370飞电直,30-40个起落就挂,

大概5小时寿命吧?

网友:
这么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