鋰電一個cell到底是3.7還是4.2 ??

楼主(2006-11-09):
我知道的鋰電一個cell是有3.6/ 3.7 之分, 但為什麼都用4.2的電壓來充電?

楼主:
自己攪明白了:

关于可充锂电到底真实电压是3V、3.6V、还是4.2V的解疑:
首先,大家应该明白几个概念,
额定电压--指电池芯在正常使用中大多时处于的电压水平,CRV3的可充锂电一般为3.4-3.6V;
耗散电压--指电池在储能将尽的时候既需要充电的时候所允许的最低电压;CRV3的可充锂电一般为2.8-3.0V;
空载电压--指电池在不接任何负载的情况下直接用表计测量+—极之间得到的电压,实际是电池的电动势,不是电压;CRV3的可充锂空载电动势一般为4.0V-4.2V(充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