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旋停时最费电??

楼主(2006-11-09):
在网上与一家公司人员聊天时,他说飞机在旋停时最费电。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请大家说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还有我的机机是36#的,请问如果用玻纤桨比原桨有什么好处??

网友:
NO!

汽车在经济时速时最废油!

网友:
牛顿定律是人类的都知道吧?
悬停的时候力量达到一个平衡值。
你说是费电还是省电?

网友:
直机高速飞行的时候,螺旋桨的旋转面会产生类似机翼一样的升力,可能会降低些电能!
不过应该也会有个转折点,那时为提高速度会消耗更多的电能!

多想想挺有意思的

网友:
说法不对。

网友:
看来这个公司也是个草包公司

网友A:
飞航线比悬停要省电,这是我从经验得出的结论。
你可以从多次飞同样时间后充入的电量来比较,
理论上的解释应该是飞行中旋翼面产生了升力,这比悬停时完全由电机本身产生升力要轻松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航线比悬停要省电,这是我从经验得出的结论。
你可以从多次飞同样时间后充入的电量来比较,
理论上的解释应该是飞行中旋翼面产生了升力,这比悬停时完全由电机本身产生升力要轻松一些。

是这样的,航线的时候只要油门适当,可以做到比悬停省电的.但航线不可能都是以那个适当的油门在飞的

网友:
需要理论支持。。。。

网友:
不一定吧,前飞时,固然有前进速度会产生更大的升力,但大桨是旋转的,逆前进方向一边的升力增加了,顺前进方向的另一边桨应就会减少升力

楼主:
提出问题,有大家解答十分高兴。为了这种说法我也很是想不通其中是为什么?不过我个人认为旋停最省电。

网友:
小电直受环境气流影响比较明显,要保持悬停需要不停打舵修正姿态,舵机、桨距、电机的输出功率都在不停的变化中,慢速航线就要简单多了。所以悬停不是最省电的。

航线时一侧的桨因相对速度增加升力也增加,另一侧因相对速度减小而升力也减小,在真机上升力差可以达到 5:1。升力是作用在大桨上而不是什么旋翼面上,那个虚拟的“旋翼面”不会产生真实升力。

网友:
应该不会;
碳纤桨比较适合在户外飞行,因为刚性比较好,但似乎不如木桨稳定些(我个人感觉),另外,木桨炸机基本上桨一定是保不住了,同时很可能伤及尾管(初学者练悬停而言);最后是价格,看你自己了:我是摔坏了两副木桨后换碳纤了,因为要在户外飞;

网友:
旋停省电吧

网友:
反正停着是最省电的。我停了2个月一块电池也没用完。

网友:
引用:
反正停着是最省电的。我停了2个月一块电池也没用完。

网友:
应该是悬停时最省,因为只需要承担飞机的重量,飞航线还要加多一个向前的分力,那合成力要比单独重力大!!!

网友:
再多再精辟的分析不如做个简单的试验,准备好秒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