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坦克的飞机修好了,大家看看

楼主(2006-11-09):
看了大给我回了这么多贴子,十分感激。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刚才我把飞机修好了,用的筷子做脚架,用轮子代替了原来的起落架,方向斜盘也已经修好了,用的502粘好的,一分钱没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我把摇控器改了,以前是右手控制左右侧滑,现在改成了用左手控制了,也就是左手控制前后左右,右手控制油门和机身方向。呵呵。。。

今天又改进了一下,加上一个起落架了,这样摔不坏了哟。

网友:
巧手一双  繼續加油
這次可要記得每次不要飛太高  累積双手的手感為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左手控制前后左右,右手控制油门和机身方向 ...

真正的中国手哦!!!

网友:
使用練習架的方法是:

先用跳的啦!!!(不是持續加油)
剛開始起飛離中立點一定不會很準
所以直升機剛拉起來的瞬間(別拉太大)
觀察有沒有偏航
立即收油門下來微調(也別收太快哩)
(以上動作就像在跳)
調完再上

等到中立點微調完成(原地垂直跳)
慢慢的多跳幾次(高度膝蓋以下)
越跳越高(您的腳架應該很耐的)

開始把收油的時間慢慢延後
如果感覺可以了
就可開始低空停旋嚕(有問題一樣收油.讓練習架解決危機)

這樣起步停懸及日後調新機子的(包含撞機後修復的試飛)
一點壓力都沒有喔

网友:
祝飞行愉快

网友:
我左撇子正好跟你相反````左边油门和方向``右边```前后左右``

网友:
祝你成功!!

楼主:
飞行坦克谢谢各位!!

谢谢各们模友的关心,特别是centerguy2004,教会了我一些好方法。我的起落架弄好了,刚才试飞了十来分钟,直到没电。最好的一次让飞机在空中飞行了20几秒钟,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成绩了。 并且也可以较好地控制飞机在空中的姿态,就是飞机在空中晃的幅度大了以后有点关着急,有时还有打反舵的现象。我会好好努力的。谢谢各位关心。

网友:
比较猛,我现在都不敢飞过二楼:先练稳了;
每次飞飞机的时候最郁闷的是有人问:你的飞机能飞多高?答曰:我的发射机可以到1~2公里。。。。。。
青蛙跳---》四面悬停---》小航线----》动作,开始不要飞过膝盖,刚好没了地面效应就好了;
一步步慢慢来了,我现在都是早上没人的时候飞了,基本上每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们模友的关心,特别是centerguy2004,教会了我一些好方法。我的起落架弄好了,刚才试飞了十来分钟,直到没电。最好的一次让飞机在空中飞行了20几秒钟,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成绩了。 并且也可以较好地 ...

別客氣  看你第一次飛的狀況很想能幫上你
那篇是一位老手我在4月剛學飛時給我的一段話  用在您這個階段正好派上用場

楼主:
很想给大家发个图

很想给大家发几个图看看,可怎么也发不上来,可能是我的无线上网太慢了。还想请问一下,在回复里能不能上图???
等上这个网站的人少了再发一点图吧。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想给大家发几个图看看,可怎么也发不上来,可能是我的无线上网太慢了。还想请问一下,在回复里能不能上图???
等上这个网站的人少了再发一点图吧。

研究好如何發圖了沒

网友:
还不会发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