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速收有机尾摆动!!(急)

楼主(2006-11-09):
450 在急速收油的时候 会有摆尾的现象,没有查出是什么原因所致!!
请各位高手提些意见!!现行谢过!!

网友A:
以前是不是这样。还是改了什么设置后才出现的。问题太笼统,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B:
陀螺仪感度?

网友C:
请说出使用的GYO,尾舵机.

网友D(2007-04-09):
有可能是上下跟轴问题

网友E:
油门曲线吧,下面的转速太低了

网友F:
我感觉,如果是悬停模式,这个现象基本算正常(没治)

网友E:
悬停模式转速也拉高点好了,我现在悬停模式9X2里面设置到68%,中点,这样下降的时候可以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