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e坏了,不知道怎么修,请各位高手帮忙啊!

楼主(2006-11-09):
我是新手,刚买了个22e回家就把主浆打坏了,现在不知道坏掉的配件叫什么,去哪里买。症状如下,控制一对主浆倾斜角度的联动杆断了,主浆角度调不起来了,这个配件叫什么啊?

网友A:
你买的时候没有配件表吗?上网查一下配件编号。

楼主:
问题就是那个东西断下来以后我找不到了,不知道原来什么样的,网上有没有找到22e主旋翼头的图片,所以我都不知道那个配件是什么。刚才看了一下,就是连接两个叶片夹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网友B:
坏的是比较长的那根连杆吗(连接主旋翼、平衡杆和倾斜盘三个零件的)?应该是HM-22E-Z-38拉杆组件。我的也是撞到主桨后坏的那个组件

楼主:
嘿嘿,不要郁闷啦,看过照片我就知道了嘛!明天去买点胶水看看能不能粘上,不行的话就等着我的小订单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