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有個問題

楼主(2006-11-09):
一個 550 有刷電機,最高可接受的watt數是多少,我想用18v 試試,不知會有什麼後果.

网友A:
問水上爬哥la

网友:
550上16V无问题,18V应该可以;不过如果系车用电机的话9.6V以上效果提升不明显;不过如果系一般550马达建议用高电压谷爆为止

网友B:
问水上怕吧~~~~~~~~~~~~~~~

网友C:
電池多不一定速度快..................

网友D:
電池多下沉特別快。

楼主:
考慮到速度提升,一於18v往死裡去

网友E:
听讲广州电船帮有人百威上21节电,快过540无刷。哈哈。

网友F:
看KV值吧!

网友C:
21節什麽電池?540無刷KV多少?

网友G:
唔知wingkin 兄的550 摩打是几t 的?
试验前最好测试一下空转电流(12伏左右),如果大于两安的建议不要用到18伏。
如果小于1.5安的550提高电压最好从小桨试起。
虽然原意提高电压烧摩打,但关键要保住你自己个电调,建议加节保险片(汽车用的那种,20安即可)。

楼主:
多謝爬兄提供,我會加1块20A的保險片.

网友H:
前两天在电动工具店拿了两个550有刷,回家测了一下,7.2V的空载电流有3A以上,不知道是几T的有散热风扇,过几天装在我的环奇上试一下,上7.2V(精英3600精选),双550,半浸桨,速度可能过50

网友G:
楼上的电机很猛啊,估计只有11T~15(瞎说),问一下,双驱准备配什么桨?玩具桨吗?
我也在考虑一对17T的550。但是不知道单组的精英3600精选电池能否提供持续50安左右的电流,如果可行,那真的太好了。

网友H:
爬兄,我也是无意中在一个电动工具店买的,但不便宜要30元一个,老板不让还价,但电机用手试的时候旋转扭矩没有原来买的低转速的高,但是7.2V下转速高的惊人,看里面的绕组的线很粗,等玩残了一个后看看到底是几T 的,
关于电池我大致试了单组的精英3600精选电池和GP3300,应该没有问题,而且电机还不用水冷,等装完了下水试试,因用的半浸桨,电流应该不大.
桨的话因没有合适的正反桨,还是用的原配的玩具桨(个人认为玩具桨也不错)

网友C:
持續50A~你打算持續多久?30秒的話好一些的精選應該可以提供的~其實精選最關鍵的是放電電壓而不是放電電流~在大電流下可以保持高電壓放電纔是精選~
不過我覺得用得起3600精選30塊錢的550不算貴~

网友G:
希望50安电流持续3~5分钟。
是不是感觉有点痴人说梦啊?希望给点建议。

网友C:
那是有點夠嗆其實關鍵是在普通電池2-30A持續放電可以~精選也可以~但是差別就在普電這個電流下放電電壓可能單節只有1.13左右~甚至更低~而好的精選可以在這個電流下保持1.2+的電壓~而且其實提高電壓減低電流可以最有效的提高效率~内阻所消耗的電量也就越小~

网友D:
瓜瓜兄:
現時市面的Intellect 4200mAH鎳氫電池可以提供持續電流在50A以上而能保持1.2V.你有沒有試過這款電池?

网友C:
WC版吧~我還沒有試~價錢買也沒有問~不過50A保持1.2應該是用世界賽版做的精選~
SHV我倒是有在用~感覺不錯~爆發力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