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调整OK! EP100的室内航线录像(再次更新):

楼主(2006-11-09):
呵呵折腾了半天,原来插在第五通道的感度是靠舵机行程量菜单来调节的,JR真是变态。。居然才知道我一直是在100%的感度姿态下飞的,晕倒!这下改到80%的感度锁尾,,哈哈更上一层楼了。

顺便把斜盘调整,,这机要斜盘斜的很厉害才可以稳定悬停的。 都搞水平了反而不行

很稳的啊

录像:
http://www.rcdaidai.com/MVI_0094_new.wmv

网友A:
不错哦。请问可以飞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请问可以飞多久呢?

2S 800电池可以悬停8-10分钟

网友:
一起愛護它  照顧它

网友:
感觉和lama差不多了,很靓的机机,有rtf版就好了

楼主:
又发现一个可以大幅度改善操控性能的地方。

各位看这个录像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前进的时候有荡秋千的现象,其实我一开始装机揪注意到,现在先卖个关子。
中午我把那个地方改善好了,哈哈,,航线更好飞啦。。

网友:
比4#机机稳多了。。。真爽哦

网友:
高手啊~隐藏的够深的!`

网友:
王子全能机王啊!

楼主:
哈哈,解密!

好啦,公布中午的答案!
不知道各位有EP100的朋友们注意到旋翼T头和大桨夹连接的地方没有?机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大桨平时是耷拉下来的。。今天摔机,更换T头重新上大桨夹的时候,发现了了那2颗横轴螺钉还可以继续拧紧的  这样大桨就十分的坚挺。以前希尔提醒过但是还是忽视了。

搞好这个,重新来了一组比较满意的室内航线录像:

录像:
http://www.rcdaidai.com/MVI_00981_new.wmv

明显的可以看见因为锅盖效应引起的荡秋千的动作几乎消失了
这意味着飞机更听话。

网友:
我的飞机十字盘基本是平的,楼主检查一下飞机的重心,和平衡翼的角度。

http://www.tvix.cn/play.php?v=pwaRxyRCwNY
这是我10。1以前拍的火狐100飞行视频,当时调好后只飞过几天,还比较手生。

楼主:
飞机悬停的时候斜的很厉害(当然直升机悬停都是斜的),斜盘放水平了会马上歪一边遛 。。
所以左右2边的舵角明显的是高低不一才能自己保持平衡

看了转速的录像,是调得比我得还好

网友:
这么多人飞100小机了,看来我都要抓紧把我的装起来才行。但愿这个周末别摔机,这样下周就有时间装了。。

网友:
厉害,室内还能飞这个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