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JM400V2飞桨啦!!损失惨重

楼主(2006-11-10):
今天换一个舵机,发现主轴有点松,就拆下电池架,把它拧紧,然后重新安装好,在没装上大桨时,先通电测试一下,各舵机正常,主轴旋转正常,跟着把大桨装上,再测试,刚加油门,机机转的时候有点震动,想应该影响不大,就加一点油看能否离地,突然“啪”的一声,主桨飞啦!!!电池也掉出来啦!!如图

唉,好惨不知要损失多少!!

想不明白怎会飞得出来!!

看来又得买机机啦!!!

网友:
主桨夹里鎖横轴的螺丝没上.

楼主:
我买的是85%完成度的机机,主轴与主桨等已安装好,应该不用再调整它的吧!?我已经飞了一个小时左右啦!!

网友:
请问飞出的主桨夹里有没有2*5mm的内六角螺丝.

楼主:
是指83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83号吗

是的.83号

楼主:
这个没注意看,等一下查查看,请问SJM机机在出厂时这个螺丝应该上好的吧,我安装时没检查,如没有应该一飞就完完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注意看,等一下查查看,请问SJM机机在出厂时这个螺丝应该上好的吧,我安装时没检查,如没有应该一飞就完完啦!!

组装时需由83号这个螺丝將桨夹轴承挤入横轴.在大桨装上时这个螺丝己被挡在里面而无法脱落才是呀.除非在挤入轴承后又將螺丝御掉.

楼主:
组装时,我只需要拧上第155号螺丝,主轴其它没动过,应该没弄掉83号。

网友A:
机机转的时候发现震动就说明有问题,就立即断吊电源检查才对,肯定不能飞行,庆幸呀!!!
我也碰到过几次这样的失败,后来就学乖了,有一次检查双浆,差一点飞浆打到眼睛,故障和你的照片一样(横轴无恙),后来发现是内6角丝扣和横轴脱落,可能由于丝扣太短,或滑丝,以及6角螺丝强度不够或达到疲劳极限断裂等等,建议仔细检查2*56角螺丝和3*11.5横轴内丝的丝扣是不是有花丝现象,如果有,立即更换或维修.看了你的损失并不是很大(球头套不贵,应急可以缚漆包线塑焊维修,但最好是更换),只是暂时不能爽飞了.

网友:
可將整个主旋翼组寄来工厂.由我们查找原因并將它修復及更新.谢谢您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机转的时候发现震动就说明有问题,就立即断吊电源检查才对,肯定不能飞行,庆幸呀!!!
我也碰到过几次这样的失败,后来就学乖了,有一次检查双浆,差一点飞浆打到眼睛,故障和你的照片一样(横轴无恙),后来发现是 ...

确实如你所说的,83号不见啦!!不知是什么时候掉的!!点算了一下损失了10个小部件,整个主轴我就不邮寄给SJM,在这里也表示一下对SJM服务的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你所说的,83号不见啦!!不知是什么时候掉的!!点算了一下损失了10个小部件,整个主轴我就不邮寄给SJM,在这里也表示一下对SJM服务的满意!

即已找到原因,可直接將损失部件的编号mail至sjmrc@sjmrc.net  即可.將立刻快递给您.对于我们组装的疏忽在此向您致欠.

网友:
楼主這情況我也試了,用2mm的縲絲實在有些吃力

楼主:
已发邮件,谢谢

楼主:
SJM的邮件难发啊!!今天发了两次都失败啦!!!

网友B:
2006 年十一月十一号早上,一位新加坡飞友家里发生的飞桨事件。。。

http://www.daddyhobby.com/forum/showthread.php?t=18095&page=3&pp=15

楼主:
不是新加波的,是日本!他用的是木桨!!!为了安全还是用玻纤桨好!!

网友:
??? 如何看出是日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SJM的邮件难发啊!!今天发了两次都失败啦!!!

sjmrc@sjmrc.net

网友C:
sjm400及sjm400II己全面随机付玻桨.

网友D:
sjm 大大
我也想要玻桨555

网友:
多半是主浆夹内的横轴螺丝没上好,我也遇到过一次,当时大奖一下就飞了出来,幸好是低速旋转,没伤着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sjm 大大
我也想要玻桨555

原木桨用户可補差价換玻桨.但邮费自負.(只要没坏,新旧不拘)

网友:
QUOTE:
引用 网友D:
sjm 大大
我也想要玻桨555

原木桨用户可補差价換玻桨.但邮费自負.(只要没坏,新旧不拘)

我给您发邮件了,您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6 年十一月十一号早上,一位新加坡飞友家里发生的飞桨事件。。。

http://www.daddyhobby.com/forum/ ... mp;page=3&pp=15

这不是sjm原厂木桨.

网友:
这个地方不论新机,平时也应勤检查。

网友:
每次起飞都要检查哦 不要偷懒

要像真飞机一样的维护,这样飞行更有乐趣

网友:
前天我那个浆也飞了,和楼主一个问题。一下飞出去20多米,真危险,幸亏没人。现在学乖了,每次飞之前都先整机检查一遍。

楼主:
我们都不是老手,吃一堑长一智吗!!!今天收到SJM的零件,谢谢;不过换零件也等于重新安装机机一遍,以后飞之前都要检查一下,以免重蹈复撤!!!

网友:
安全第一 技术是硬道理

网友:
多多练习

网友(2007-10-08):
靠,这么恐怖啊
看来我也该好好检查下我的机机了,没来没检查过这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jm400及sjm400II己全面随机付玻桨.

为什么我买的还是木桨的啊
07年09月份买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买的还是木桨的啊
07年09月份买的啊------------

可以请经銷商联系我们更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请经銷商联系我们更換.

我是在淘宝上买的啊
也能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