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对头悬停啊?

楼主(2006-11-10):
请教什么是对头悬停啊?对尾悬停啊?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

网友B:
头朝自己的方向悬停。

网友C:
偶喜欢对尾悬停

网友D:
对尾悬停-->侧面悬停-->对头悬停:只是在悬停是相对练习者的位置不同,先练对尾,因为对尾最为简单,手感和飞机飞行方向完全一样,最后是对头;

网友E:
是飞行航线的必修科目。
对尾和两个侧悬停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
等你练熟了对头后就会发现怎么对尾有忘记了
有的熬的了。
只有:多练~~~!!!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F:
对头对尾交替练习,免得丢了西瓜捡芝麻。

网友G:
建议先练模拟器

网友H:
练到不用想,成条件反射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