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池组充电自动切换器

楼主(2006-11-10):
朋友们一般有几组电池呢?玩上一段时间数量就会增加吧,
爽飞了回家还得干什么?充电呗,

每隔个半小时就去更换一次,然后重新设定参数充电,再等待......
会觉得烦吗?特别是在深夜!

现在你有了更好的选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6674&extra=page%3D1

先回答几个朋友们常问的问题,以后逐渐补充。

Q:它有什么作用?
A:它能让你一次插上1-6块电池,然后逐组充电,无人职守,最后全部充电完成。主要是为了你的健康,让你一觉到天明。

Q:能适用于什么充电器
A:这不是个充电电路板!必须配合充电器使用,目前只能配合2005充电器使用,以后可能根据情况设计其它充电器配套电路。

Q:是平衡充吗?
A:不是!它只是对2005的扩展,为连接电池组方便使用了平衡充接口。

Q:能分别充2S或3S几组?
A:因我只用3S,就没有考虑其它,故只能充3S的11.1V锂电,从1到6组都行,依次充电。如果你只用1到2组电池,就不用这个了吧。

Q:安装连接困难吗?
A:需在2005电路板上焊接4跟线,我认为简单,但因人而异,因有风险,请三思而后行。

Q:对2005的充电性能有什么影响?
A:充电性能只取决于充电器,充电参数由充电器决定,当最后一组电池充电完成后,切换器会断开充电器与电池组的连接,也避免了充电器检测电路引起的微量放电。

Q:能充Ni-MH Ni-CD吗?
A:不能!切换器上使用的平衡接口就是为3S的11.1V锂电准备的,但切换器上有个开关接口,你只要断开该开关,切换器就不会工作,你就能象原来一样使用你的2005充Ni-MH,Ni-CD,Lilon,SLA

Q:有什么不足吗?
A:没考虑2005的测温电路,因锂电的充电中止条件主要是对电流的检测,故省略了。

Q:能将不同容量的锂电混充吗?
A:可以,我一直这样做的。只要注意在充电器上设置参数时要以容量大的为标准以避免容量大的电池组不能充满,以实际经验来看,因我一般放电比较保守,充电时充入电量在额定容量的80%以内,这时2005的Min charger current已经达到设定值,充电也就正常束了。不过如果两种电池容量相差较大时可以分两批分别充电。

Q:怎样监控充电过程?
A:通过2005的监控软件BatteryMonitorVP2.0 ,你能查看充电曲线及各种参数,也可通过自动切换器的充电指示灯了解目前是第几号电池组在充电,如果所有指示灯都熄灭,那表示6组电池都充电完成或者你家停电了。

Q:  能保证电池被充满吗?
A:对充电结束条件的判断是由充电器本身作出的,
该切换器不会对充电电流进行检测,只检测充电器输出的充电结束信号。

网友A:
我喜欢!!!支持你!

网友:
停电了。。
应该可以充镍氢电池的吧?只要能接的上,呵呵

网友:
我有2005.想买个这样的摸块.找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支持你!

谢谢来自水星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帖子里不要谈买卖,对管理员表示尊重还是必要的
如果需要的朋友够多,我会联系厂家做点出来。
到时再到团购板发贴吧

网友C:
有个问题?

他的自动停是在充电器自动停的基础上,从启充电器再充下一组电池!还是利用这个东西辨别电池满了后再冲下一个(这样充电器就是个恒流\恒压的电源了)
关键是他的切换是以充电器的信号还是自己检测!如果是前者!绝对是造福模友了!我定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自动停是在充电器自动停的基础上,从启充电器再充下一组电池!还是利用这个东西辨别电池满了后再冲下一个(这样充电器就是个恒流\恒压的电源了)
关键是他的切换是以充电器的信号还是自己检测!如果是前者!绝对 ...

对充电结束条件的判断是充电器本身作出的,
该切换器不会对充电电流进行检测,只检测充电器输出的充电结束信号。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哦!!楼主手工也不错啊

网友:
好东西 先报个名先 哈哈

顶!

网友:
建议楼主将切换器检测充电结束的信号重新设计一下,可以适用其他普通的充电器。

网友:
东西在那

网友:
说了那么多都没什么消息呢,有套件出吗?其实电路充满检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已经出套件了,有哪位模友用过了吗?效果如何?

网友(2007-01-01):
跟楼主要了1套.,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索,已经改装成可以用于普通的充电器.本人的平衡充是根据电动机兄的电路制作的,用3个1000MA11.1V电池组多次实验,切换充电结束后的电池电压为12.54V左右.效果令人满意另外说明:原切换器只能实现串充功能,而没有平衡充的功能.我自己又增加了6只微型双触点继电器来改装,切换充电也实现了平衡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