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36#自带的控可以改美国手吗?

楼主(2006-11-10):
原来的模式是:左手前后-------十字盘前后倾斜
左手左右-------尾翼
右手前后-------油门
右手左右-------十字盘左右倾斜
现在我把控改为美国手了,左手油门尾翼,右手十字盘,但是接收也对应的改了后操作起来却不对了,左手前后推油门时升降
舵机
和尾翼舵机没有跟着动,右手前后推摇杆时(即原来的油门)升降舵机和尾翼舵机却跟着动。请问要怎么设置呢?控是36自带的0701,接收是华科尔的RX607。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只用改控,不用改接收

网友B:
非常简单,首先把油门簧片换置左手、同理原来的弹簧换到右手。然后将两边的电位器线对换就好了,接收不用改.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马上回去试

网友C:
4楼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D:
好改 见4喽

网友E(2007-12-16):
你们谁能具体告诉我一下马 ?
到底换的 是 那根线啊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