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 CCPM设计真失败!

楼主(2006-11-10):
和X400的CCPM对比了一下,舵机的推力经过三个臂来推动十字盘,

真垃圾!还是X400的直推简洁,阻力小!

楼主:
愣要把舵机前置,怀疑设计师脑袋进水了! 准备改直推!

网友A:
要直推就买450se,或者自己改xl, xl这么设计也是有道理的,摔机对舵机有个缓冲,可以保护舵机,并不能简单的说是设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直推就买450se,或者自己改xl, xl这么设计也是有道理的,摔机对舵机有个缓冲,可以保护舵机,并不能简单的说是设计失败.

SE用的直推,还是说明直推好些啊

网友:
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这个设计我摔了起码6,7次,但没有发现舵机损坏过.
而SE我摔4次坏3次舵机,每次有2个舵机损坏,不得已要用金属齿轮舵机.

楼主:
舵机连杆有没有带冲击断裂保护的,就是搞个弯的杆,不也可防止损坏舵机吗?

总之还是觉得450XL结构不太理想,重!

网友B:
那就买个S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买个SE的

有X400就是直推的,还有450XLCCPM的想改,鸡鸡都多了

网友C:
450XL CCPM设计成这样很大原因是为了和HDE版本机身兼容,它的好处楼上都说了,保护舵机~用辉胜9克在上面,怎么炸都没扫

网友D:
如果直推好为什么亚拓600又不采用呢?

网友:
我觉得X400的尾巴才是失败中的失败

网友:
直推对摔鸡而言...............是失败的设计
直推对飞行而言...............是成功的设计

网友:
个人感觉XL舵机受力更合理

网友:
个人认为CCPM优点多。

网友:
换成直推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XL CCPM设计成这样很大原因是为了和HDE版本机身兼容,

这可能是正解!为了通用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直推好为什么亚拓600又不采用呢?

600的机身够大!舵机够小,

网友:
主要还是结构上的考虑吧。应为CDE和HDE机身其实是一样的。至少可以少开一次模吧。直推肯定进度会高一些。

网友:
直推也好,间接推也好,只要调试得当精度不会差多少,因为舵机的精度本来就低,那小小的偏差根本不是问题.
将双摇臂改成轴承连接你会有惊喜.
精度绝对不输直推.

网友:
改成轴承精度是会增加一点,但是还是不如换直推CCPM来得有效。

网友E:
好啊!不仅能从此学好好多机机的东西,还可学学做人,是啊,看问题要客观,楼上好多大侠都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