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接肋骨的制作

楼主(2006-11-10):
一、问题部分:

识图理解

问题1: 上图中右侧的板块图是干什么用的?

问题2: 板块图为什么分块组合?

问题3: 从图中看每种板块图均有实线和虚线两种,为什么?

二、答案部分:

问题一答案:
这个板块图是表示肋骨的组成方式。

问题二答案
此图中实船的肋骨是由两层木板条拼接的。
这是实木肋骨拼接方法之一。其他常见的还有契口隼接,如下图:

应该是三块拼接

右边已订上竹钉

侧面接口成Z型

半成品

问题三答案:
图上虚线的表示下面一层木板条,实线表示上面一层木板条。

三、肋骨拼接的原则:

一是木纹方向与肋骨圆弧方向基本一致,斜度一般不大于30度;二是接口方向与肋骨弧度切线方向成直角。上次有个帖子介绍所谓高手拼接肋骨的方式,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仔细看有些木纹方向已经与肋骨圆弧方向成直角,我以为在实际造船工艺中绝对不会采用这种方式,也没有看到过这种工艺介绍。

四、示例

网友:
哦,这个是船的制作,和飞机的机翼部分的制作很象,不过飞机的比这个简单一些

网友:
做成金属骨架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