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两台发动机的马力相差多大?

楼主(2006-11-10):
三叶15A和AP15
发动机
的马力相差多少?AP15发动机能否用在线操纵杆身机上?还有东季天非常冷的情况下飞是不是会对发动机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在雪地上飞一定会很刺激!问题是不是多了点,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A:
没差别的!
1\没差别\2可以用\3不会!就是难启\4非常刺激\5不多!

网友B:
楼上的,经典!

楼主:
谢谢了!这样我在今东的飞行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C(2007-02-12):
“三叶15A和AP15发动机”,这个级别的发动机,是否可以用无刷马达替代?
拉力1公斤左右,自身重量300克(马达+电池+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