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指导

楼主(2006-11-10):
接收机 电调
电机
舵机
电池
之间的搭配该考虑些什么?是电压和电流吗?如何考虑兼容性? 比如想配个轻点的风扇用 轻型接收机 ASSAN AS-10A无刷电调12g 额定10A 短时15A BEC1A 最大3A 电压4.8~17.9V GS B12-30-17无刷马达17g 最大电流2A 空载0.2A 蓝箭4.3g舵机驱动电压4.8~6V 好用不?该配多少伏的电池?请多多指导

网友A:
“比如想配个轻点的风扇用”中的“风扇”是什么意思?涵道?如果是涵道,速度必定很快,就不能用蓝箭接收,因为蓝箭距离太短。

楼主:
谢高手指点,就是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