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底配置?

楼主(2006-11-10):
请问做一架3DKT 机最底的配置大概需要多少钱啊?

网友A:
整机?机身?
我DIY飞机,全部加起来一共花了大概700元,其中电池是朋友送的退役电池,电烙铁等工具是现成的。
二手T4VF发射、孵化四通微接、S-03舵机、辉盛2409-18电机、辉盛15A电调、KT板、鱼竿、热溶胶、502、舵角、T插、香蕉头、细钢丝、1047螺旋桨、四驱车轮毂、透明胶、双面胶、魔术胶带。
我能想起来的就这么多了。
最后说明一下,我的飞机是练习机不是3D机,3D可能还可以节省一点。
.

网友B:
  楼上说得很清楚了
至于3不3D就看拉力比了

网友C:
除了拉力比外还得看舵量和舵面大小哦 大概价格我算过,大概也就像2楼朋友说的那样了

网友A:
忘了说了,两个建议:
1、新手不要从3D练起,会打击你的自信心的,和我一样,玩练习机吧;
2、新手不要从DIY开始玩,一样会打击你的自信心。我做了三架才真正爽飞,还是买一个口碑好的练习机吧,也不贵,摸清规律后再DIY。
.

网友D:
呵呵。楼上的算得不错,大概在这个价位。
给2个大概的清单吧
4vf,单发射,新200,接受孵化器100,舵机3-4个9g,70-100。电调+电机,老雷的20A+2212,130,电池2块,老b的170,充电器,大概300,共1000元
或者用tdf的控+接受

网友E:
我是好人的朋友怎么不上图呀?
大家交流一下嘛

楼主:
 这些东西可都不便宜啊~~~ 我是新手 前几天用手机电池和四区车马达做了一个自由飞的还不错 前天在网上买了一套开关电源的两通遥控器和电机 想做个普通能飞会转弯的 飞机翅膀已经做好了 可是飞机重心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算 请各位大侠指教: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