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通道?

楼主(2006-11-10):
看大家玩的都是9通10通的
我没玩过直升机,不知道需要这么多通道是干嘛用的!

还有个问题,这些多通道遥控器是不是每个通道都是比例通道还是仅仅其中的一些是比例的,其他都是开关通道?
我看网上卖控一般都带4个舵机,是不是只有摇杆部分是比例通道、其他都是开关通道?

玩油直最起码需要几通的遥控

我玩个车有个两三通就够了,想不出飞机除了油门、方向外还要控什么?

网友:
玩固定翼,六通应该可以了,俺用的是天地飞六通
一至四不用说了,五通是开关,六通是混控来的,玩V尾、三角翼时要用到,或者作普通固定翼的襟翼联动。
报告完毕!

网友:
通道多了,用来装酷!

网友:
固定翼我只用4通道,因为没钱装酷,车只用2通道,因为还不高级

网友:
其实我也想知道12通的控都用来干吗的?新手,多包涵

网友:
我了也想知道!

网友:
直升机的CCPM斜盘需要3颗舵机,油门和尾巴占用一个通道,感度调节占用一个通道,这样最基本的也要6通道,jr的特别点,感度插在7通道,
另外一个用的比较多的是大像真机和大滑翔机
他们左右副翼是分开通道的,还有水平尾巴的左右也是各一个通道(一个舵机连杆是推不动的),加上他们还需要设置专门的襟翼,减速板通道。用到8-9个通道不足为奇了。

网友:
多了几个通道出来留着用!!心里舒服多了!!

网友A:
拉烟、打信号弹、投降落伞、撒传单。四通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烟、打信号弹、投降落伞、撒传单。四通是不行的!

加上些延时开关,用四通飞上去到指定地点,拉烟打信号弹投降落伞撒传单都行.

网友:
楼上的想法可行但不可靠。容易出事故。
其实多通道的遥控可以让你有更多的设置搭配,就是飞固定翼,用好了这些联动设置就能让你的动作做的更到位。
当然如果仅仅是飞着玩,不需要对特技动作做要求的话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烟、打信号弹、投降落伞、撒传单。四通是不行的!

看来是要很多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些延时开关,用四通飞上去到指定地点,拉烟打信号弹投降落伞撒传单都行.

呵呵,想的是简单了,模型机头冲下发个信号弹,信号弹成**了。还得戴上头盔去飞。

网友:
其余的通道有不同的用途。举例来说,如果升降舵要差动,就得占两个通道。左右副翼向上与向下不同舵量,就需要两个通道……高级的比赛飞行是必须用这些通道才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