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尾变距赏析!

楼主(2006-11-10):
早收到最新的尾变矩组件HS1201-72,一直不舍得用,今天终于装上去了,一测试,效果非常理想.尾巴一点都不震!锁尾快又稳!急速加油摆尾小于5度,真是好东西!
由于我不喜欢铁丝传动,所以没有改用它的铁丝尾控制杆.因为是滑动摩擦所以就没有用.呵呵.
先看看有什么不同吧!
新尾变距有什么不同?
1.滑套采用双轴承支撑,端面摆动更小,虚位也小.
2.变距连杆比较粗,不容易摔坏,SE旧版本的容易摔坏变距臂.
3.变距臂连接部位都有铜套,保证精度持久耐用.
4.采用钢质球头.
5.滑套的孔与尾轴配合间隙更小,运行更精密顺滑.
6.改良的新尾桨夹,螺丝加硬,加长,内轴承改用MR63ZZ(3*6*2.5),轴伸入轴承,受力更好,强度更高!
可以这么说新尾变距结构更结实,精度更高,虚位更少.缺点是维修比较麻烦,没有球头来得容易.呵呵!有得必有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看到的缺点:
1.组件包装不太好,只有一个塑料袋,其中一组尾桨的T座被压变形,桨夹两边扭,今天终于给我敲好了. 建议桨夹加保护套,或者拆开不要装在一起(买回时桨夹和T座已经组装好),否则容易在运输中压坏!另外T座的退刀槽削弱了轴的强度,建议取消它.
2.铜套和连杆不是紧配合,有间隙产生.建议用胶水粘在摇臂上以减少间隙.
双轴承的滑套,效果很好,间隙比前作小多了!

连接部位都用了铜套,经久耐用!

摇臂和变距环是通过这个圈来连接的.当然有一点间隙,但比前作要好多了!

官方图片.套件包括的东西.

加长的螺丝!

尾桨夹T座加长了轴,受力更好,强度更高,射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材料也是钢的.

滑套的孔也小了.配合更紧密!

旧的竟然有这么大孔!

安装后的效果!

这张图片也不错!

网友A:
请问新部件在那有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新部件在那有得买.

估计月底应该有卖了.

网友B:
变矩爪那里没用轴承却用的铜套?
是不是为在升级一次做好伏笔?
再骗你出一次钱?

楼主:
这个位置用轴承不太可能,如果用要改用1mm-1.5mm螺丝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矩爪那里没用轴承却用的铜套?
是不是为在升级一次做好伏笔?
再骗你出一次钱?

网友:
升级成新款的不划算啊,还是直接买架新的吧~~~~~~~~~~

楼主:
楼上两个发言一样,IP地址也很相近,请注意.

网友:
新版得se改进了不少地方,值得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矩爪那里没用轴承却用的铜套?
是不是为在升级一次做好伏笔?
再骗你出一次钱?

看了几个关于450新版的贴子,怀疑亚拓是升级还是降级......................

网友:
以升级为名誉 让你掏腰包

网友:
用原装塑料件也很好的,为何要升级?我看他怎么让我掏腰包?  我专收升级换下来的塑料件来飞!

网友C:
我觉得现在的"老版"尾变距挺好的啊,飞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现在的"老版"尾变距挺好的啊,飞的好好的~

这和手机升级是差不多的,黑白屏不也用得好好的吗?干嘛要换彩屏呢?
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loveliness:
新的一出,旧的配件就不生产了,到时候还是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