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单片机制作的电调

楼主(2006-11-11):
1.摇控车用数字电子调速器
  推荐使用3节电池,使用4节电池配稍大一些的马达的时候,PIC单片机最好能够单独供电,否则因为感应电动势的原因可能会引起单片机的误动作。
  程序方面,空档位置为打开调器电源时操纵杆所在位置,所以在打开调速器前请先打开发射机电源并将摇杆置于中立位置。当摇杆快速移动到最大位置时,调速器进入刹车状态。
  电路非常简单,所以制作时不需要使用印刷板,直接用元件搭焊即可。为防止高温,单片机和场效应管之间用1.5毫米的轻木片隔开。
  电池接线就尽可能的短一些,以减少电阻。调速器内阻约32毫欧,最大电流10A。在使用3节电池的时候,下图中给单片机供电的1K电阻可以不使用。
单片机程序:iijima_SPC_spcar2_3-4N.rar写入时芯片设定:
.osc intrc
.pwrt on
.mclre disable
.wdt off
.protect off

2.迷你数字电子调速器
  电路适用于3-4节电池。FET使用内阻只有7毫欧的产品,刹车用的FET可以不使用(无刹车)。

4.使用光电偶合器驱动FET的电子调速器。
  如果不使用2940-5、单片机用单独电源供电的话,根据FET的耐压的不同,最多使用32节电池也成为可能。只是自动切断电源部分电路需要修改一下。
  在并列使用多个FET的时候,G极所接的1K电阻也需要根据连接的FET数量增加,在每个FET前串接一只20欧左右的电阻可减少FET间的互相干扰。

====欢迎大家加入QQ群探讨: 31185101 ======

单片机程序在群内共享空间!!!

网友:
如果直接上传文件多好

网友:
现在有刷的使用少了很多,主要在超轻机上使用。

网友:
我试过程序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