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掉好盈点条的音乐?

楼主(2006-11-11):
俺没设置卡,怎样能关掉音乐?一是费电、二是幼稚!

电调非常爽

嘎嘎!

网友:
用编程卡就很方便关,如果没有编程卡就对照说明书用发射机来设。音乐的确会耗电,而且不小,关了好些。

网友:
我觉得这个开机音乐会使模型更像玩具。所以都关掉了。
关音乐就要用设定卡。并且还可以换成别的音乐。

网友:
 更像玩具

网友:
好盈电调的音乐功能需要用设定卡才能关闭,目前还没有设计成可以使用油门摇杆来关闭音乐。

网友:
还是把油门摇杆来关闭音乐功能加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没设置卡,怎样能关掉音乐?一是费电、二是幼稚!

电调非常爽

嘎嘎!

太赞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