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买什么油车好?

楼主(2006-11-11):
想买个平跑油车,不知道现在的主流产品是什么?要配件好买的。请行家推荐一下品牌型号,谢谢了

网友A:
我觉得油的越野的好玩点,平跑的现在好多都是玩的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油的越野的好玩点,平跑的现在好多都是玩的电的

呵呵,谢谢,有个大脚了啊,想再买个平跑,一个是疯狂的刺激,一个是速度的刺激,感觉不一样啊,电的么,玩的不过瘾呢,主要是时间太短啊

网友B:
京商的V1S3.FW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商的V1S3.FW05

大概什么价位?谢谢

网友:
如果是油平的话我觉得F720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买个平跑油车,不知道现在的主流产品是什么?要配件好买的。请行家推荐一下品牌型号,谢谢了

不知道你想买入门级油房还是竟赛级的.价位差不少.

入门级的楼上所说的京商V1S系列,fw05t,都是不错的选择,相对国内买配件也比较方便.

竟赛级的如果说配件最方便的还是京商的车,V1RRR WC版,还有最新的V1RRR EVO WC版.
.竟赛级其他厂的还有日本无限精机的MTX4,意大利蛇仔的720.台湾精凌还有一款听说也不错.
一般竟赛级的车架大约在两千多到三千左右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想买入门级油房还是竟赛级的.价位差不少.

入门级的楼上所说的京商V1S系列,fw05t,都是不错的选择,相对国内买配件也比较方便.

竟赛级的如果说配件最方便的还是京商的车,V1RRR WC版,还有最新的 ...

专业玩车的不混这里却去搞什么固定翼!添乱!

网友:
很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业玩车的不混这里却去搞什么固定翼!添乱!

网友(2006-12-30):
入门级的楼上所说的京商V1S系列,fw05t,都是不错的选择,相对国内买配件也比较方便.

竟赛级的如果说配件最方便的还是京商的车,V1RRR WC版,还有最新的V1RRR EVO WC版.
.竟赛级其他厂的还有日本无限精机的MTX4,意大利蛇仔的720.台湾精凌还有一款听说也不错.
请教一下价格是多少,请大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