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拉马画圈如何调整

楼主(2006-11-11):
我的小拉马起飞后围绕场地画圈,越画越大,该如何调整啊?

网友A:
您的遥控是干啥用的????

网友:
打舵就行了,这个不是感度调整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遥控是干啥用的????

我有同问.

网友:
我的也是啊,是在摔过一次后变成这样的,像喝醉酒似的,可能是主轴问题.

网友:
呵呵~~我的现在也是这样,不过我没去管它,当练习操控水平了

网友:
刚得到点提示看看对不对"两天前买的LAMA V3,刚才飞的时候发现飞机原地转圈,经仔细检查,发现是下桨动力齿轮与动力轴松动。"
现在我的LAMA会"卡卡"响了,就快成了尸体拉

网友:
卡卡响是哪儿呢,听处来吗?

网友:
lama室外飞又摔了,老是晃,看样子也就室内可以飞飞

网友B:
我的lama不打舵就抖得厉害,向疯了似的,现在机身该坏的都坏了,看来又要大出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lama不打舵就抖得厉害,向疯了似的,现在机身该坏的都坏了,看来又要大出血了

检查平衡杆,看是否正常,飞起来不应该抖的

网友C:
调节问题

我刚飞雷鸟的时候也有类似问题,后高手指出是操控问题,经在模拟器上苦练操控好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飞雷鸟的时候也有类似问题,后高手指出是操控问题,经在模拟器上苦练操控好了很多

飞朋友的就没有这种现象,朋友飞我的拉马也画圈,排除操作问题,能想到的都调整了,没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