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超小轴承能用在船上吗???有图哦!!!

楼主(2006-11-11):
这是从我们学校小朋友手里买到的,靠!超黑要了我20块前!

网友:
2*6 mm  2*5mm是四驱车的轴承.AD的买20快一套.

网友:
20塊一套是很垃圾的軸承~別看是AD出的~
這個船上倒是有用~2X5的德國ECO軸係的標準配置~不過我只用NMB的~雖然很貴~但是注意保養的話一顆軸承可以用很久~20塊一套的用不了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不順了~

网友A:
我从废电脑CPU冷确风扇上拆了两个超小轴承内径3MM外径8MM左右  ,我拿来装到电动船轴套两头,效果很不错..呵呵

网友:
你到四驱车卖升级配件地方能买到这样的东西.........8元4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从废电脑CPU冷确风扇上拆了两个超小轴承内径3MM外径8MM左右  ,我拿来装到电动船轴套两头,效果很不错..呵呵

问个白痴问题,如果不选用8mm内径的轴套,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将这种轴承装配固定在较小直径的轴套两头呢?

楼主:
呵呵!我是新手,很难回答高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个白痴问题,如果不选用8mm内径的轴套,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将这种轴承装配固定在较小直径的轴套两头呢?

找车床车两个头几块钱就行了

网友:
刚反应过来,原来就是这么简单,无言感激!

网友B:
向282280 兄汇报改进结果:

一直想将这些风扇轴承装进轴套里,可是想不出来怎么固定。我甚至还买了3×5的轴承和内径5mm的铝管,可是装上去就傻眼了,轴承根本固定不了。

282280 兄点醒了我,本来想车一个轴套,不巧发现可以利用电脑风扇里面的内径8mm的轴套,用一段8mm铝管塞进去,很牢固,效果极佳,而且所费无几,长短由人,很适合3mm的玩具船轴。

高兴之余拿出省钱招数大家共享!

网友:
軸套管細點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向282280 兄汇报改进结果:

一直想将这些风扇轴承装进轴套里,可是想不出来怎么固定。我甚至还买了3×5的轴承和内径5mm的铝管,可是装上去就傻眼了,轴承根本固定不了。

282280 兄点醒了我,本来想车一个 ...

我有更省钱的损招~~~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更省钱的损招~~~嘿嘿~~~~

说-----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282280 兄汇报改进结果:

一直想将这些风扇轴承装进轴套里,可是想不出来怎么固定。我甚至还买了3×5的轴承和内径5mm的铝管,可是装上去就傻眼了,轴承根本固定不了。

282280 兄点醒了我,本来想车一个 ...

水爬兄,发个图让我看看好吗?我笨的很啊

网友:
材料:碳纤鱼杆一段(第3节)   4*6硅胶管3厘米,3*5塑料王管2厘米,3*8滚珠轴承1个 轴为玩具船原来带的就不用再加工了.
方法:把鱼杆截到自己所要的长度,然后把塑料王管塞进去,大口进小口伸出利用鱼杆的锥度把塑料王管塞紧,有塑料王轴衬的那头就是伸出船外面     的那头.把3*8轴承塞到4*6硅胶管里面,然后装到轴套上面,利用硅胶管的弹性把轴承和炭管连接.由于硅胶管的弹性这颗轴承装上以后是浮动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能吸收很多轴不直而产生的震动,噪声马上就小了很多.然后上油,把轴穿过连上连轴节,接上电机就可以装船了.整套轴系不用机加工,价钱超便宜.一把小刀就可以完成.

网友:
啊!这样也行,长时间工作不会有问题吧  FX兄,我想要二对那个桨,有没有啊?我的船就少桨了

网友:
没有问题塑料王本来就耐磨,~我是用刷电机跑的~

网友:
哪是什么损招啊,明明是高招嘛!

网友D:
呼呼~ECO上面用的招是通用的~不過硅膠管和塑料王管都不是好找的東西

网友C:
好找~在广州大德路多的是~~~~前一阵我到广州的时候买了不少~

网友D:
你買得到不證明別人好買~尤其塑料王管~比如北京~比如我就不好買~呼呼~
所以。。。。。。。。嘿嘿嘿黑........

网友C:
下次去广州帮你带点~

网友D:
下回你去時告訴我~呼呼~

网友E:
对对,到哪找塑料王啊???

网友D:
圓通真是次到家了~我訂了一批NMB的這個規格的軸承11號就發出來~現在還沒到~
等到了發上來~

网友D:
終于到了~性能非常好~

网友F:
唉,,轴承我门口一条街都是,外8内5得都有,,
各国进口的也有,2-5快不等,
很容易找,也很多

网友C:
上次路过大德路忘记去稳你玩~

网友D:
要知道北京挂上進口兩個字~軸承價錢幾倍的往上翻~NMB這兩個規格的軸承北京我就沒低於7塊錢買過~要是3-4個的買的話2X5x2.5的能賣到15塊錢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