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V值和齿轮T数的问题

楼主(2006-11-11):
有架ESKY BELTCP450电直,原配的电机KV值是3800的,齿轮是10T,传动比:12:140/110:22 ,现在升级了商城的450r32-lt电机,KV是3200的,大家有没有推荐的齿轮t数,我换了个13t的感觉发热量高.用原来10t的又怕转速不够:(

网友:
13T是可以的。不过需要减小一点螺距。

楼主:
我的螺距是-2 0 2 4 6-7应该不算高了.

网友:
那你就适当降低油门曲线试试.肯定比10T会烫一些.不过温度应该可以用手摸的.

楼主:
对可以用手摸,那是用小picth加13t 的好,还是相对大些的螺距10t小齿好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