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冲程甲醇机如何安装螺旋桨才能使发动机停车时桨 ...
请教:两冲程甲醇机如何安装螺旋桨才能使发动机停车时桨保持水平

楼主(2006-11-11):
请教:两冲程甲醇机如何安装螺旋桨才能使
发动机
停车时桨保持水平

网友A:
简单!装桨的时候把主轴旋转到压缩行程再水平固定螺旋桨,发动机熄火的时候风速就会自动把桨带到水平的位置,因为风压的压力不足以把桨带过压缩行程

网友B:
传统的装法是活塞接近压缩行程上止点时奖在1--2点之间、7--8点之间的位置,这主要考虑手拨启动方便的,据说意外空中停车浆也会停在水平位置。我一直是这样装的,但我发现意外停车多在上死点,我分析是停车的最后的一个行程是活塞转到上止点后气缸内的燃气没有点燃所以就停在了上死点。我想可在活塞在上止点时将浆装成水平试一试。但就无法手拨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