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388S遥控不能倒飞

楼主(2006-11-12):
JR388S. G2
模拟器
.由于油门下半行程没有.所以不能倒飞.不知是设置问题.还是其它原因.恳请赐教

网友A:
应该 还是 设置的 问题

楼主:
JR388S里调整后没有用,依然没有下半行程,在G2里怎样调整请指教

网友B(2006-12-30):
可以的,是设置问题.我正在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