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罩极式电机如何改

楼主(2006-11-1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5%D6%BC%AB%CA%BD%B5%E7%BB%FA&in=11&cl=2&cm=1&sc=0&lm=-1&pn=10&rn=1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5%D6%BC%AB%CA%BD%B5%E7%BB%FA&in=12&cl=2&cm=1&sc=0&lm=-1&pn=11&rn=1
请问各位如何改造利用,还有个坏了的,请教各位,请高手指点小弟
能修吗?

网友A:
坏了可以重新绕线,做个小风扇用吧,模型上没戏的。

网友B:
可以给充电器散热

网友C:
修好做散热风扇还凑合.

网友D:
好像没什么用 给充电器散热都嫌体积大:loveliness:

楼主:
各位怎样修啊?那个线圈不同我们平时用的那种 的啊?
下面那个就是线圈,其它都没有了.没有磁铁什么都没有

网友E:
这个是小水泵,常用在养金鱼的玻璃缸里换水用的。
220V的,功率不大。

楼主:
各位高手我就是想改造它,因为想将它放在大模型车里面,,,,,
有没有高手告诉怎样改.我莲基本的构图也没有啊
给我一些建议,有什么想法.,

网友F:
我的也是这款,是电磁炉上用的也不行了转得很慢,那位大大知道广州那有卖的,陶街我找过没有,谢谢

网友G:
罩极电机对模型来说没什么用,平常最好也少用点

网友H:
别打它的主意了
这种电机是单相交流感应电机,和直流电机完全不同的,先找本电工书看看感应电机的原理吧。
实在要用,就找个逆变器把电池的直流电变成交流电。由于不是正弦波,电机效率会下降,而罩极电机本身效率就不高,再加上逆变器的损失,效率更低,而且无法调节转速,成本也比无刷电机加电调昂贵。

楼主:
本人也觉得这款电机修也不好修.但扔了可惜.我觉得上面上半部分那轴应该有用.想不要下面那线圈.只要上半部分那个轴.将它改成普通电机或有刷电机,可能吗?各位

网友E:
这样改的话,修改电机用去的钱足够你买个新的电机了。
上半部分那个轴不知道你拆开看过没有,里面不是用铜丝绕的线圈,也不是磁性材料,鸡肋一个。

网友I:
好象没什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