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的大桨夹有问题

楼主(2006-11-12):
1。大桨夹与桨根的接触面积很小,而且不平。稍微夹紧一点桨就无法自由转动了,要是用力去掰动大桨,桨根的塑料蒙皮都会被挤破。
2。横轴太长,大桨的根部会被横轴末端顶住。试着换成了亚托的横轴,又发现它比原配的横轴偏细一点,导致桨夹虚位变大。唉,有点不爽!!!

网友:
没搞清楚之前不要随便说别人的产品有问题:
1.金属桨夹本来就要拧紧一些,不然容易有双桨,大桨转起来自然会被甩直,不用像塑料大桨夹一样要松松的!
2.大桨根部顶住横轴,还可以避免横轴螺丝在长时间的飞行中脱落,可以提高安全性,我以前还专门找过大桨把他削成能够尽量靠近横轴!不会影响飞行!
  如果你不认可以上两点,可以换一对其他品牌的木浆,或者把现在的桨根部自己用刀子削一些下来就是了!

网友:
1。重装横轴,用垫片控制左右对称,就不顶桨了。
2。将横轴两端对称磨短。
3。磨桨根。
4。将大桨夹内则,用锉刀倒圆滑,就不会破蒙皮。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是CS的装配工人不够细心造成的,横轴的两端的螺母上得不对称,一边多一边少,解决的办法是,松开螺母,慢慢调到两边一样多,不过这个过程确实比较复杂,要很仔细的调,因为你拧松螺母的时候不一定是太长的那端松开。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亚托的横轴固定方法,上螺丝,而不是上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是CS的装配工人不够细心造成的,横轴的两端的螺母上得不对称,一边多一边少,解决的办法是,松开螺母,慢慢调到两边一样多,不过这个过程确实比较复杂,要很仔细的调,因为你拧松螺母的时候 ...

对!同感!呵呵

网友:
我的 可以两边拧到头
不会有碰桨的问题
用的是CS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