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VF如何玩G3,望指点!!

楼主(2006-11-12):
各位前辈,不久前模友送一4VF,带了一个并口的适配器,不知能不能玩G3,如何玩?望前辈们指点一二,谢先!!

网友:
用并口的 没戏了!

并口的 并不模拟器 JOYSTICK 接口,其次 协议也不通,你只能安装老版的 G2

建议你在商城买一个硬件的模拟器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并口适配器和我自己做的并口线有什么不同。

反正我的并口线可以爽玩G3!需要一个PPJoy和一个Emu就OK了!

网友A:
请问怎么设置啊,有没有并口线的详细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设置啊,有没有并口线的详细做法。

并口线的制作方法和PPJoy的设置方法,这个版里全有,而且不只一个,多用搜索多看。

网友:
成功制作出光耦隔离式的并口线,飞G3很好用,基本上不抖舵。

楼主:
6楼的哥们,请指点一二,如何做呀?

网友:
拆开看看,有单片机的只能g2,特别简单的能g3

网友:
再说了,能不能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本版那么都文章教这个。

楼主:
拆开看了,有个单片机,型号抹掉了,跟据它边上有有晶振判断,应当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