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存锂电合适?看看新电池就知道

楼主(2006-11-12):
一直发愁怎样保存锂电,反正充饱了保存等于自杀,但究竟多少电量保存合适呢?

今天收到两个新电池,恍然大悟——量量新电池电压不就得了?我测量了猎鹰王的3S电池,单体电压在3.90V,说明以后保存此电池,将电池电压控制在3.90V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
真的吗,我那三块电池都快放发霉啦,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保存,陈信明叫我千万别拿这三块电池来给他试飞我的机的时候用,他怕摔

网友:
以前不信邪,3组电池就因为冲满后保存,结果基本上是废了,持续放电5A电压就大幅下降..........

网友:
3.88f伏特

网友:
呵呵···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谢谢!又学一招~~

网友:
那最低多少伏就不能再飞了?单体或者是一起的数据

网友:
70%电量保存。。

网友:
俺有切肤之痛,事实证明锂电保存充满电等于报废,自杀.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因为冬天到了,没有时间飞,电池需要保存!

网友:
经常拿出来晒晒太阳

网友:
锂电保存充满电等于报废

网友:
再加一点:低温保存

网友:
怪不得我的一块手机备用电池充满后做备用,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到,现在再拿出来用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网友:
保存几周呢.也放到70/100?

网友A:
早知道了,新买回来的电池我都测一下电压,老B的在3.93V左右,3E的在3.90左右.一定要先充满才能用,前5次放出50%就要充.以后不用的话充到3.90V后保存,如果长时间不用,每月充放1次,就这样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知道了,新买回来的电池我都测一下电压,老B的在3.93V左右,3E的在3.90左右.一定要先充满才能用,前5次放出50%就要充.以后不用的话充到3.90V后保存,如果长时间不用,每月充放1次,就这样简单~~~

谢谢了!试一下!

网友:
电池商家保存电池是充电到60%左右 如果你拿回来开始用了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保存 充满或者60%  放上一个月后 都不行了  建义开始用了 就要一直用下去! 比你存放起 想起了在用 要多用很久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的,正如讨论油固和电固谁费用更高时有人说过经常飞的话电固成本低,否则就变高了,这还不是电池作怪。也不用顾虑太多,按要求来使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