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S 2#机的朋友帮我看看?

楼主(2006-11-12):
主轴的限位螺丝坏了,拆了主轴重装的时候出问题了:
        发现那两个垫圈有突起,不知道怎么装,突起朝向轴承还是背向轴承,在大齿的上面和轴承之间除了那个垫圈外好像还差个什么,因为就装那个垫圈后大齿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太靠近轴承座了,是不是还应该有个大点的垫圈?

顺便绣绣我的鸡头罩,现丑了,呵呵!

网友A:
装的不对吧?推力轴承应该是三片组成呀!是上下两片是轴承凹瓦,中间应该是含一圈滚珠的滚动片至少要有10颗呀,怎么图上只有1颗?看是不是滚珠掉了?
随便问一问,是688吗?在哪里买的?多少米?

网友:
外壳喷的不错 我的就只用了白加黑
哪个垫片我是把突起对着轴承的 因为我觉得突起是用来顶住轴承内圈
而且不会防碍轴承运转作用的吧 个人意见
不对的地方 老鸟指点下
我的是一号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凸起一台阶应顶住轴承内圈,这样垫圈才不会摩擦轴承外圈。从你照片上看,轴承座上面不需要垫圈,把它装在轴承座下面大齿盘的位置。也就是说轴承座下面装2---3片垫圈调整间隙,直至大齿盘不擦到后面皮带齿轴承座就好了(凸起一台阶向上顶住轴承座)。

楼主:
看来是真掉了什么了,两个垫片都垫在轴承座的下面也不行,大齿还是太高了,有CS2#机的朋友帮忙看看啊,大齿的上面有几个垫圈。

网友:
我问了客服是四个垫片全是下面的上面没有垫片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的热心,看来真差垫圈,随便找几个内径一样垫圈先试试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的不对吧?推力轴承应该是三片组成呀!是上下两片是轴承凹瓦,中间应该是含一圈滚珠的滚动片至少要有10颗呀,怎么图上只有1颗?看是不是滚珠掉了?
随便问一问,是688吗?在哪里买的?多少米?

就是688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