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的极数是怎样分的?

楼主(2006-11-12):
我在设置电调时发现
电机
电气提前角设置要根据电机是多少极的,我想
请教一下无刷的极数是怎样分的,外传子和内转子的无刷极数是怎么分出来的?
谢谢!

网友A:
无刷的极数:
转子或定子上永磁体磁极的个数,如某个电机是NSNS排列的,那就是四极电机。
或沿着走一周,磁极变化的次数。

楼主:
那内转子只有一个磁柱的如何判断?是否判断为两极呢?

网友B(2007-01-06):
一个磁柱一般为二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