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炸机!

楼主(2006-11-12):
今天去郊外飞22E,刚飞了一块
电池
,有所成就的时候就炸了。当时离地有1米多高,侧着身子就下来了.发现连接主浆的一个塑料件断了,回家准备粘了再用,可加油的时候突然
电机
冒了一股白烟,然后就是一股糊味.当时拨了拨桨,怎么也拨不动.把电机拆开才发现有个东西掉了,卡住了转子.当然转不了了.今天是一个教训,大家以后检查机机的时候,不要只检查外观,像电机这种易损件也要经常看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才1米高的地方下来,电机里面的东西怎么就能这么轻易被摔掉呢?

网友A:
有的时候不在多高摔下来,在于摔的部位,角度等等。
教训啊,要吸取,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B:
对。即使摔机还是要尽量将飞机拉平了再摔。我每次摔机基本都是起落架摔坏。当然倒飞摔机就没那么轻松了

网友C:
看来还是先练摔机~~

网友D:
摔机也是学问。

网友E:
吸取教训。

网友F:
摔机也是学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