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调黑鹰400的

楼主(2006-11-12):
各位模友:
        我是一个新手 ,以前从未接触过航模,最近发狠买了一架黑鹰400V2套装机,从来没玩过模的我,一开始就遇到很多困难.
        首先是安装关:看遍了说明书,只了解一个大概,没办法发挥DIY精神进行组装吧,装舵机,由于我的套机是用的辉胜舵机,引线碍事,只有拆开舵机,才勉强装入.请注意,先不装舵机盘.
        接下来我将连接十字盘的3个球头拉杆全部拆下,通过一个自制的6V小电源准备给接收机供电,这时三个舵机可以随意插入接收机的1、2、6通道。打开发射机电源,接着给接收机供电,将除了油门的其他所有摇杆及微调回中,安装副翼及升降舵机盘,注意与机身垂直,调整副翼及升降的球头拉杆,使SF臂与主轴平行,安装螺距舵机盘,使之与主轴垂直,现在安装前面拆下的三个球头拉杆,我的方法是一个一个安.装好一个后,检查十字盘应基本在轴承与剪型臂的中间,这里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仔细检查、测量,使得十字盘处于水平状态,不要有任何歪斜,可以慢慢调整个球头拉杆的长度,以达到最佳效果,当然有一把游标卡尺最好.:loveliness:
        到这一步,我开始调三个舵机的通道,打开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电源后,不要接电机啊 ,油门放在中间,增加油门,十字盘应平稳上升,减少油门,十字盘平稳下降.前进时十字盘向前倾,后退时十字盘向后倾.如有不同的动作,可以调换三个舵机的插线位置,直到反映动作与前述相同,那么舵机的通道基本调好了.
        剩下安装尾舵机与电机,就是一件极为轻松的事情了.
        以上是我在安装黑鹰时的一点经验,请各位大侠指正, ,因为我的代价是惨重的 ,第一次没经验,飞机向右侧倾,大桨粉碎,心疼啊,

楼主:
先给自己顶一下,嘿嘿

网友A:
请问V2是不是所有的主旋翼零件都是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V2是不是所有的主旋翼零件都是金属的?

是的,我的黑鹰是400V2ccpm皮带版

网友:
清教黑鹰400空机所需什么样设备?

什么样遥控器,电调,仛螺仪,

网友:
遥控6通的,天地,电调25A以上,陀螺0704A或者006,我说的是一般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模友:
        我是一个新手 ,以前从未接触过航模,最近发狠买了一架黑鹰400V2套装机,从来没玩过模的我,一开始就遇到很多困难.
        首先是安装关:看遍了说明书,只了解一个大概,没办法发挥 ...

安装舵机的架子(或挡板)是可以拆下来的,我是想拆时才发现的。分解舵机不是太好。

网友:
我也是分解以后装上的,拆架子也麻烦的!

网友:
你的控是:天地飞 FT06-C 6通道CCPM遥控器吗?

网友:
我的???我的是6E

网友:
请教黑鹰450套机买什么样舵机?

网友:
请教黑鹰450套机买什么样尾舵机?

网友:
黑鹰450套机买Futaba S3154数码尾舵机做尾舵机,买HELIPRO DFM15818数码舵机 x 3舵机。

网友:
顶下吧  自己也是这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