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爬师傅请进!!!

楼主(2006-11-12):
我想问您一下全浸浆和半浸浆有什么区别,怎么做啊?还有虾船用的连接杆哪里有啊?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以前人家都伸出手掌给我,然后叫一声:大师,给相一下……不兴叫师父的……
全浸浆和半浸浆区别太大了,不太会算,给你介绍个更牛的师父,看短信吧。
虾船用的连接杆嘛,K100兄的高招是用竹子。我更省事,直接抢了IMATs的炭素纤维管。

网友:
大师!大师!大师!来亲一个

网友:
偶用茅竹做虾杆是试验用的,估计速度50内没问题,但最好还是用碳纤杆,就是那种一节节的钓鱼杆.又轻又结实,取两节.一般鱼具商铺都有售.

网友:
我在一德西買的碳纖太薄,強度不夠,水上爬小心

网友:
炭纤修短了,现在头痛的是动力。K100的十几T550都烧了,船浮力小,真不知用什么电机好了,先看看高手玩无刷,最好人家玩出又便宜又快的才跟着上……

网友A:
可以考慮外轉子,要的話我可以幫你找到~

网友B:
你只虾壳临时放一只775和八节方电,小心放到水面,只听咕咚一声,一串气泡……竟然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虾壳临时放一只775和八节方电,小心放到水面,只听咕咚一声,一串气泡……竟然沉了!

哈哈 ,那只虾的空间容不了775,用外转无刷吧,包爽.可是还要看看你是否愿意掏口袋.

网友C:
水上爬兄:
既然K100 兄和 IMATs兄 都建议用外转子无刷,你就破例试吓啦!起码可以给你一个全新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上爬兄:
既然K100 兄和 IMATs兄 都建议用外转子无刷,你就破例试吓啦!起码可以给你一个全新体验.

可能是那只虾的外形还不能令水爬兄为此不顾一切.我只虾也不想有大投入,只是条试验艇.

网友B:
考虑还有电调舵机舵的重量,临时用了个775的重量试吃水深度,并非真是要用775。
知道电池实在太重了,好想用24伏锂电源,如解决电源问题,当然会用到外转无刷啦。

网友A:
用17g舵機拉,一德好像有2.2Kg拉力的。
24V米要用低kv電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7g舵機拉,一德好像有2.2Kg拉力的。
24V米要用低kv電機?

17G舵机几多银?系一德路边度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还有电调舵机舵的重量

有无考虑用8G舵机?够轻.我计划下一条双头艇用8G舵机.

网友B:
买了只9G的舵机,30文,唉,又不见了几包烟。
由于我将只虾改短了五六公分,所以更袖珍,更易沉。
我想将电池重量控制在300克~400克,希望电流不太大,四十公里左右可以跑5分钟以上。从现在开始下定决心研究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慮外轉子,要的話我可以幫你找到~

多大外转电机?电调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只9G的舵机,30文,唉,又不见了几包烟。
由于我将只虾改短了五六公分,所以更袖珍,更易沉。
我想将电池重量控制在300克~400克,希望电流不太大,四十公里左右可以跑5分钟以上。从现在开始下定决 ...

控制电池重量就要用到低T数的电机了,桨用老石的或那种红色的桨.

玩无刷随之要提高桨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我将只虾改短了五六公分,所以更袖珍,更易沉

你只虾的浮力不足,建议在虾尾两侧的吃水以上部位分别加一段紧贴虾身的流线型浮筒,等于加宽了虾尾,以增加浮力,这样处理不会增加水阻,因为浮筒位于吃水线以上,影响不大,跑起来滑行后就更不存在水阻问题.同时也防止了虾低速时造成的水漫虾尾现象.

网友A:
9g可能不夠力wor 。水上爬
17 g rmb 45 中港3樓。K100
外轉:(黃橙色的)3200kv 電變:45A 。
zhangqw

网友D:
烧油的好15级才300元上次油基本可以爽跑20分钟了 准备去买个15级船用发动机,无刷的电变太贵了 没米啊!

网友E:
一套无刷下来也不到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