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Delta Force 數據紀錄分享

楼主(2006-11-13):
船長650mm
3300mAH 15C 6 cell Li-Poly
無刷電機 B36 L版 1500KV

楼主:
上次試船因中途出了意外沒有做速度測量
這個紀錄結果是採用Octura X438槳

楼主:
跑完後做溫度測量,由於今天秋高氣爽,整體溫度都很理想.
電機溫度

楼主:
電池溫度

楼主:
電變溫度

楼主:
改用Octura X637槳的速度結果,電池亦改用了4100mAH 15C 6 cell Li-Poly

网友:
船里面那黄色的是测速器???这船能跑到74.2KM/H???

网友:
不错,不错,测速表多少米?

网友A:
正阿。睇黎我个只df21,又要搞下拒先得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阿。睇黎我个只df21,又要搞下拒先得拉? ?

星星:
你改用新款的4200mAH 鎳氫電池,速度已經可以跳昇啦!快快入貨。

网友B:
我正好要买测速表,要多少钱啊有没有比这个好点的!!!

网友C:
etticheung 兄,你的锂电是串联或是并联的?选用1500KV的电机应该有些道理,桨亦细,是如何考虑搭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ticheung 兄,你的锂电是串联或是并联的?选用1500KV的电机应该有些道理,桨亦细,是如何考虑搭配的?

水上爬兄:
鋰電池我是串聯的,由於鋰電池天生嬌氣,所以不敢隨便試用大槳.
其實我是在船上裝上功率分析器做一些工作電池評估才裝上目標尺寸船槳的,功率分析器 IMATS 同志有一套在他手上.
另外只是個人經驗之談未必正確,半浸槳要在20000RPM以上才發揮出真正效率,DELTA FORCE 我是以最高轉數約3000RPM 計算電機KV值的.
槳越大,轉數越高所需之工作功率越大,電池所能提供的平均功率就是一個關口,玩快船,電池質量影響最大,不能輕視.

网友:
etticheung 兄分析得很专业很透彻.我们专业水平低,又缺少仪器,唯有靠感觉去摸索.
桨大电机的负担必然重,转速很高的话就不宜用大桨,但是如果电机转速偏低而扭矩还行(如我们目前玩的有刷),就可以用加大桨的直径或螺扭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好要买测速表,要多少钱啊有没有比这个好点的!!!

我的測速表是1千元以下的產品。

网友:
上個星期天帶錯接頭 ,未測試到分析器。今個星期再試。

网友B:
有没有比你这个表好点的啊,2,3千的有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比你这个表好点的啊,2,3千的有没有啊

这个测速器叫做GPS , LZ现在使用的这个和我在使用的是同一型号,高明小壁虎( garmin geko 101 ),是目前最轻的手持gps,连电池只有88克 ,其后续型号有201 ,301 ,301的价格就是2K多了。

楼主:
如果能力許可,還是買鐳射鎗測速器最好,減少船身重量,又不需為安裝位置而煩惱,安放不好,高速轉向令船身搖晃不定,好易翻船,還一點要留意的,全碳纖維船殼是不能用GPS測速的,電波會被碳纖維反射和吸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