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费解的郁闷的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楼主(2006-11-13):
华克尔36#,昨天飞机小炸了一下,看看就损失了主浆横轴也换了,怕主轴弯了,拆下来看一下 没事,按上去了,试机时时候郁闷的事情发生了,我打升降舵的时候斜盘明明很正的向前,但是副翼确是偏向右前,后舵是左后,调了平衡翼,平衡杆都无济于事,整了一个晚上,还没好,有点抓狂了^^ 各位看看什么原因,枉告知,在此谢谢^^

网友:
接收机挂了,和我昨天效果一样!
有的通道没反应,有的完全乱了

网友:
各个对称连杆可能长短不一!导致桨距不一!!看下!

网友:
是不是发射机的哪个开关打错位置了,或者是舵机插错通道了?

网友A:
十字盘正常说明收发没有问题!
可能是连杆机构错乱了!

网友:
应该是连杆装反了。导致相位错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正常说明收发没有问题!
可能是连杆机构错乱了!

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
什么控啊?接收坏掉的可能性很小的。除非掉到水里去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