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esky103a一個清白, 它從來沒有強姦你的電池的!!!

楼主(2006-11-13):
論壇上很多人說esky103a會把電池充脹,  其實從電路設計上看是不會的, 因為只要有一路電池電厭到4.2就停充了, 只會讓電池看不飽, 不可能讓電池食的肚子脹脹的!!

把電池攪大了, 不是esky103a的責任, 只能怪你自己生活不檢點, 過度放盪的結果!!!

网友:
电压调低一些充还是不错的,不过偶的插头接触不好,红灯经常不亮

网友A:
呵呵,不是他,也是他间接干的

要知道,普通的电调,都是根据串电压来测量保护电压的,没有充满的那节电池,在已经放光的情况下,而因为有充满的电池,所以,电调测量得到的总电压,还没有到保护电压,于是继续放,没有充满的那节电池,就over了。。

网友:
呵呵。只是保证不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他,也是他间接干的

要知道,普通的电调,都是根据串电压来测量保护电压的,没有充满的那节电池,在已经放光的情况下,而因为有充满的电池,所以,电调测量得到的总电压,还没有到保护电压,于是继 ...

過度放盪的結果!!!

网友:
关键那个4.2V是不是你想象的4.2V,他用的分压电阻精度是多少???

网友:
根精度无关,什么叫从电路设计上看没问题,收我以前的贴,电路图我画出来了,原理也讲明了,不要再提103是自动的了,没表经常量电池坏是迟早的事,我只当它是一个可控的电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他,也是他间接干的

要知道,普通的电调,都是根据串电压来测量保护电压的,没有充满的那节电池,在已经放光的情况下,而因为有充满的电池,所以,电调测量得到的总电压,还没有到保护电压,于是继 ...

分析得不错!!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他,也是他间接干的

要知道,普通的电调,都是根据串电压来测量保护电压的,没有充满的那节电池,在已经放光的情况下,而因为有充满的电池,所以,电调测量得到的总电压,还没有到保护电压,于是继 ...

网友:
让事实说话吧

我用的YUYAN  10C  1200MAH 的里电和ELE的E POWER 很象的那种
  已经有电池单体电压超过4。3
有2组电池充电后 其中的2个单体约4。14左右  而剩下的那个只有 3。6
还有电池的状态不同 充电的截至电压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他,也是他间接干的

要知道,普通的电调,都是根据串电压来测量保护电压的,没有充满的那节电池,在已经放光的情况下,而因为有充满的电池,所以,电调测量得到的总电压,还没有到保护电压,于是继 ...

是啊,完全正确,我的一组B牌20C电就这样完蛋......以后都不敢用了!!还是DN G2好用......或者建议朋友们都买一些具有对每快电池独立充电的平衡充......

网友:
买个普通的平衡充也没多少钱

网友:
我用的也是一样!

我也是用同老兄的E-SKY充电器,我的电池是帝能的3S 2150毫安的电池,才充放几个会合,中间的那一串就不在充电和放电了郁闷中呀!!!!

网友B:
充电器投资还是不要省,坏几块电池就知道什么叫“假省钱、真浪费”了

网友:
对头,充电器不能省

网友:
一次性投资,值得得啦

网友C:
充电器是得用好一点地,但电池质量也很讲究啊。
我前不久购过两块2200mAh的里电,一块是SJM原配的另一块是什么‘HiModel’的,前一块已飞了二十来个架次了性能还依然如新,可后一块才飞了四次其外形已很‘胖’的不行了,所飞的时间也明显缩短,看来寿命也快终结喽~~~
所以充电器要好,电池也要买靠得牢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是得用好一点地,但电池质量也很讲究啊。
我前不久购过两块2200mAh的里电,一块是SJM原配的另一块是什么‘HiModel’的,前一块已飞了二十来个架次了性能还依然如新,可后一块才飞了四次其外形已很‘胖’ ...

是啊  ... 好電可放電到3v的, 不好的3.4v 就不行了

网友(2006-12-24):
回复 网友D:

精辟啊

学到很多哦

网友:
103A 已经不用了 30多元DIY的平衡充  YUYAN1200MAH电池已经40多循环 依然动力澎湃 就是充电慢点

楼主:
用103a充滿後再放入平衡充中充電, 多幾過103a, 又快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03a充滿後再放入平衡充中充電, 多幾過103a, 又快又方便!!

 多此一举

网友:
我用过103a,有几次竟然充到4.4v还没有截止。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用103A呢?

上次有个模友问我:“你的miniSMART有103A好吗?”

我昏

网友:
这个103A的确不能用!本人深有体会,用过两个都是同一种情况三组的电压没法平衡,其中两组还没到4.2但其它的一组到了4.35了还在充,一共充坏了我4组电池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投资还是不要省,坏几块电池就知道什么叫“假省钱、真浪费”了

同意!!!

网友:
同意,我刚汇钱买G2

网友:
我的lama电池10个循环就怀孕了

网友(2007-03-11):
可能你们的电池有问题吧

我的8个电池StarMax的,1300mA, 15C,25个循环了,也没有问题呀,我用表量的单体电压很标准。。。

网友E:
过充过放都会有问题,关键要使用得当,200次充放没事。最后动力下降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过充过放都会有问题,关键要使用得当,200次充放没事。最后动力下降而已。

............用这个充电器能用40个循环已经偷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这个充电器能用40个循环已经偷笑了~~~~~

我会用我的作试验品作跟踪测试,现在是25个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