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是甚麽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6-11-13):
活塞环都断成3截了,低速还能着车运转大概30秒,加油就熄火。请大家分析一下甚麽原因造成的活塞如此损坏??用的是OS 50蓝头+15%的油,OS 8号火头。谢了。

网友A:
 坏成这样啊,真是高手了。是不是发动机温度过高了?

网友B:
油针多少?
烧成这样~

楼主:
主油针1.8圈,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C:
一般是過熱,而且很熱.
有時不一定是主針問題, 副針都有很大影響的
副針最好不要過一半,因為os 50 油是先過主針再過副針的.在低至中速副針大小都有影響的
還有一個可能是連幹壞了,裝不好等做成不正常磨活塞, 或因其他問題以致壓縮過大也會. 但如果壓縮過大聲音會很怪的

网友D:
油不好,过热了!

楼主:
油不好??不会吧,买了2箱啊。

楼主:
备件买回来了,连夜装好,天亮了去磨车。 谢谢各位了。

网友E:
我的蓝头可不要出这个毛病呀,到时真是欲哭无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