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ky450低速悬翼头抖动的问题

楼主(2006-11-13):
发现我的450在每次降落关闭动力后大浆利用惯行自旋到后期的时候机身会抖动,主要是悬翼头抖动,飞行时没有这个现象.开始以为是大浆问题,但把大浆下掉开动力做测试,在没有浆的情况下关闭动力后依然会出现同样的抖动现象,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网友:
你检查下看是不是主轴和横轴哪里变形了?

楼主:
新飞机呢,飞行时没有任何抖动问题,就是不装大浆和关掉动力后自旋时候回抖,奇怪呢.

网友:
飞行时无震动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看来这个BELT-CP的小毛病还是瞒多啊

网友:
 不理解。飞的时候好好的。关闭动力会抖?

楼主:
是的关动力,惯性自旋到最后阶段会都,就象共震一样

网友:
也许是另一种原因,我之前的60#的旋翼头和主轴固定方式有问题,不管你怎么拧那个固定螺丝,很难保证旋翼头的轴心和主轴在一起,低速就抖,速度高一点就没事了……

网友:
这种状况,平横翼座旷量大,不对称(包括角度,长短),大齿及皮带齿不平整都有可能还是慢慢排除吧.......这些东西在低速时会更加明显.............

楼主:
明天调调,谢谢

网友:
低速的时候出现不要紧的,我的450也是这样。

网友:
如果是新机,低速抖动也是不正常的。检查一下主轴和横轴吧。还有检查一下减震橡胶圈。以及桨夹的松紧。

网友:
精度不够?

这好象国产大巴车,怠速时抖动,运行时就好了。

楼主:
其实这个抖动可以忽略,因为飞起来非常稳定,只是想找找看原因.

网友:
轴弯了或者什么东西偏心了。

网友:
其实就是共振嘛。旋翼橡胶太紧了。

网友:
+主要是需要调整平衡点,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需要慢慢调试。

网友:
我的也是的!怀疑是不是关闭油门时,大桨因为惯性而不在一条直线!把桨上紧看看,或则慢慢收油再慢慢推油看看

楼主:
好的今天再试试看

网友:
我的黑鹰400也是这个问题。大桨转速上去了就没事,哪怕没飞起来。快停的时候就开始抖。

楼主:
今天中午把大浆上紧了些已经解决了抖动问题,但是在飞航线是由于电调干饶失控,炸机了,主轴断了:( 准备定够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