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4Yf遥控器能不能改频?

楼主(2006-11-13):
我的Futaba4Yf
遥控器
现在为36兆,想改成35兆的,自己能改吗?如何改?谢谢!

网友A:
好像可以直接用的阿

楼主:
试过,不能直接用。

网友B:
不能直接用就不要改了,就用36M的好了。

网友C:
主要调试中周与电容
1。发射机要重新调节晶体振荡回路,还调节频率与频偏等指标
2,接收机就改变高放回路的电容,或调节中周应行的,
注意,需接收发射同时改距离才不会有问题
www.rc-servicing.com
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