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问个菜鸟的问题,关于有刷电机

楼主(2006-11-13):
兄弟我以前一直玩车,有头有好些个车用的540有刷电机,11T,17T,19T,21T,23T,27T
单线和双线的都有,现在想把这些电机用在船上,不知道合适吗?
因为我看到好多的兄弟都是用电动工具的550或560电机改的
不知道我的这些车用电机是否可以用做改船?
请高手们予以指点迷经........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对于非专业的,车和船用的电机可以互换

网友:
我感觉也可以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超级没问题的,11T,暴力!  多少米?转速多少?耐压值呢??

楼主:
T数少的电机
转速高了,但是扭距会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数少的电机
转速高了,但是扭距会小吗?

首先,同一个电机,电压不变,转速高了,扭距都会小。

不同电机(或不同绕组)实际上可以做比较的是堵转力矩,从堵转力矩大小可以大致判断电机的扭力。
T数少的电机,转速高的电机堵转力矩会小,通常是这样的,但不是绝对的,因为结构相同不同绕组的电机相互比较还有电流等因素在里头(严格点说还包括选择的电压、磁通、内阻等因素)。

但比较堵转力矩意义不大,一般比较的是搭配负载后的力矩。
电机必然要搭配负载,选择不同的负载时也可以看作电机扭距变大变小了,例如选择加大负载,这时电机电流增大,转速变低,扭距变大,输出功率也变大了(超大的负载输出功率降低)。

估计说了这么多,会把你说晕,简单说,你的问题很值得深思。

网友:
11T就別考慮了~想用要加減速尺~
17T以上的話跑ECO均可以直出~其他船17T也是最小T數~不能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