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清洁问题

楼主(2006-11-13):
前两天去一个灰很大的地方飞了一次,下来以后,哇,机架,旋翼头,舵机上全是土。现在麻烦了,请教一下,怎么清洁啊,是不是要全拆了

网友:
卫生纸擦啦~

网友:
我的经验是,先用毛扫把大点的颗粒扫掉先,把家里的热水器调到最烫,然后调出水量最小(比较小)然后慢慢冲洗没有电子设备的部分(小心小心),在洗的过程中用毛扫再扫,然后再用毛巾擦水,然后把飞机丢到阴凉地方晾干然后再用湿毛巾擦干净。
关键是看你烧的什么油,我烧的是COSMO一般用热水冲一次就基本上OK了,CP油要洗多两次。素油就麻烦了,要搞多次热水慢慢洗(特难搞干净)。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机子简直就是无法见人了。我是用了近1000毫升的甲醇装到高压喷壶里冲洗。10分钟搞定。

网友:
用甲醇和工业酒精清洗!

网友:
我很懶~~用甲醇和工业酒精清洗就算了..呵呵

网友:
如果是塑胶机身。。。用有机溶剂洗恐怕不好吧。。。。

网友:
用甲醇清洗就算了.不会溶化塑胶机身的.

网友:
用压缩空气了,很好用的哦

网友A:
压缩空气好啊,但一般那有得用呢.

网友:
先压缩空气,后酒精,搞定,哈哈!

网友B:
不会吧???这么大尘还飞?机机很快会夭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这么大尘还飞?机机很快会夭折的...

不会这么快把

网友C:
用稀释过的香蕉水呢,可以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缩空气好啊,但一般那有得用呢.

可以用打气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稀释过的香蕉水呢,可以洗吗?

香蕉水还可以稀释妈???用什么稀释,不要说你是用水哦

网友:
可以用“化油器”清洗济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绝对不可以!!!

网友:
一般都是用乙醇加到喷壶里冲洗

网友:
用机头水(汽车美容用万能水)喷下,然后用牙刷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