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LAMA有两个版本吗???接收机不一样啊?!

楼主(2006-11-13):
V3LAMA有两个版本吗???接收机不一样啊?!形状不一样??怎么回是?????
两种性能是不是不一样啊????我的接收机是小的那种,是不是没大的那种好?   急人

网友:
薄的那种好象有质量问题特别不禁摔

网友:
我的是厚的,不过现在有点厌倦lama,太不稳定,刚调好的设置,换块电池就又变了,都不知哪的问题

网友:
主要看遥控,如果发射机带倒顺开关的就是用新版接收机,不能混用的。

网友:
我司于2006年9月20日对Lama产品进行全面升级,原来所配的简装版”4合一”
EK2-0705改为标准型的”四合一”EK2-0705B;发射机由原来的无伺服倒置开
关的EK2-0404C改为标准型的带有伺服倒置开关的EK2-0404.

    两种配置不能混合使用(如:标准型的”四合一”EK2-0705B不能与无伺服倒置开
关的发射机EK2-0404C配套使用;简装版的”四合一”EK2-0705不能与带有伺
服倒置开关的发射机EK2-0404配套使用).请广大用户在为Lama购买零配件时,注
意老款的Lama必须配老款的电子配件,升级后的新款Lama必须配升级后的新配件.

网友: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的就是老版遥控,新版接收,用的好好的

网友:
知道情况的请进来讲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