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油箱里面的油管破裂了,好险砸了~~

楼主(2006-11-13):
油箱里面的油管,大家的也破裂过么?
我用的是普通的油管换上的,可以么?
好险啊~~~大家以后也要注意啊。。。。

楼主:
嘿嘿,下次一起飞的时候跟你蹭一点,,哈哈
这次过后感觉飞的有点怕啊,检查太重要了。。。。。!!
如果没有副油箱,估计完了,肯定砸!

网友A:
有..什麼斷的地方我也試過了...

网友B:
以后飞之前一定要好好检查,我有一次飞发现很不好控制,降落后发现平衡杆上的一个螺丝马上就脱落了.还好我及时降落,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C:
我试过,油管跟重锤接口处爆列,结果是供油不足,幸好有个副油箱,不然就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