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6-11-13):
我想问一个问题,无刷电调后面那些一个一个的叫什么,我的电调好象烧了两个,谢谢那位大哥说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应该是场效应管吧

网友B:
电机叫了,说明电机已经连接正常。 叫的时候把电调烧了,说明他们在搞发声程序时没有把死区控制好啊。那你就别指望他们把运行程序里面的死区给控制好了。就样的说,即使不让电机叫,到天上飞时出现死区那就完了。让电机叫从某种程序一面可以除低飞上天时的故障率。

网友C:
场效应管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