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电直油门通道总是有咳嗽抖动的现象不知何故,谁 ...
请教我的电直油门通道总是有咳嗽抖动的现象不知何故,谁能帮帮我?

楼主(2006-11-13):
是电调的问题吗
电机
是西尔460 电调是ELE30A的

网友A:
是电调进角没有调好……

网友B:
我的有时也有这个毛病不知道为什么?飞悬停时有时候就像是突然断电一样~不知道版筑的毛病跟我一样吗?

网友C:
估计是干扰引起的.BEC线绕一个小磁环试试.

网友D:
把电条的低电压保护设置为低试试。我的好盈25A+460FX以前也是,设了以后就好了。

网友E:
一般电调的原因比较大。还有检查一下接收部分

楼主:
我也用磁环了 不见效

网友F:
我是降了油门曲线后好多了

网友G:
看看舵机
是不是有的舵机有毛病 我以前的就是 找到 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B:
斑竹没有后话了吗?好像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H:
我的450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经反复检查才发现是接收晶体插座太松,晶体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I:
我的也是!!!!不知为什么???

网友J:
像是跟启动力矩有关
我自己试过,就是静止时较快的推油门会有
悬翼转动时,不会有,还有油门曲线很平缓(或开始时推的很慢)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