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中有些飞机为什么推油门时不会转?

楼主(2006-11-13):
今天下午终于把G3给装上了,但发现里面很多飞机特别是直机,
发动机
是响的,但推油门时螺旋桨就是不转,这是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点。
感觉G3对系统要求很高,2G以下CPU、128M以下显卡建义不装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在编辑飞机里面设置好油门通道就OK了。

网友A:
在编辑飞机里面设置好油门通道???能具体点吗?

网友B:
遥控器设定里面。设置摇杆的对应功能。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网友D:
主要还是通道映射的问题。
G3中第7通道是调整飞行模式的,应该映射,否则直升机飞不起来。

网友E: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拜托能说得具体点么